请大家推荐一款NOR FLASH

楼主(2008-05-26):
请大家推荐一款NOR FLASH,要求:大小8M或者16M,16位数据总线,
然后就是价格了,谢谢大家

网友A:
比较普遍的芯片啊!很多的!

楼主:
这些芯片的价格大致是多少呀?

这些芯片的价格大致是多少呀?我找的AM29LV640MB,他的价格是多少?

网友B:
8M-bit还是8M-byte?

网友C:
SST39VF6401

楼主:
TMS320VC33最大能接多大的FLASH?

网友D:
sst的便宜,amd的耐用通用,intel的贵

楼主:
我选用AMD的

我选用AMD的,TMS320VC33是接两片S29WS064M合算还是接S29WS128M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