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单片机上产生随机数

楼主(2008-05-28):
除了用伪随机函数rand(void)之外,能否利用单片机的一些内部模块产生一个真正的随机数,在每次开机首次调用时的值都不定。因为用rand的话,每次开机首次调用的值都是一样的!

网友A:
计算机本事是个确定性的系统,原理上就不可能产生真正的

但是,可以利用外界的随机性的因素:例如程序开始执行的时间、用户击键的时间或速度等。但这样也只是“提高”随机性,至于人的行为是否是“真随机”,这就需要综合N门学科的知识进行严格证明了。

威盛的C7使用了一种技术,PadLock RNG 实现了这一功能。PadLock RNG 能在一定条件下依托电子的运动模式建构真正的随机性,而电子的运动模式具有高随机性。事实上,有专门一种物理学科来描述电子行为,即量子力学。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来预测一个电子如何运动。在科学界,这被定义为不确定性原理。应用到安全领域,该原理意味着 VIA PadLock 安全引擎能高速生成具有高度随机性的数字。

网友B:
用时间做种子

用时间做种子如何

网友C:
RE

4楼注意不错哦

网友D:
请教

产生随机数? 这什么情况下 会要求开机不同,不太明白,希望各位解释下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