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D卡标准的问题

楼主(2008-05-28):
偶最近在ARM开发板上玩SD卡,读写已经没有问题,并且在此之上增加了FAT文件系统,在板上使用正常.

但遇到一个的问题,SD卡从板上拔下来,再用读卡器连接到电脑, 电脑认为该盘没有格式化. 我查阅了SD Memory Card Spec 第二部分的介绍后, 将FAT文件系统的第一个sector映射到了SD卡的第39个physical sector. 但还是不能被电脑识别.

前面38个的sector应该写入一些什么信息呢? 望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FAT可能有问题.

FAT可能有问题.

楼主:
搞定了

原因是大小端的问题
设置SDI FIFO的时候数据大小端选错了. 这样造成不兼容,但却可以正常使用,因为读写是接相同格式操作的.

文件系统方面,因为在NAND上已经采用了同样的设计,并且做U盘与PC连接时也是正常的,所以FAT系统没有问题.

网友B:
恭喜!只要用心,都可以攻破的!

网友C:
re

楼主,可不可以给点学习文件系统的资料呀,现在正向搞这个。谢谢先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