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开发板无法调试运行

楼主(2008-05-30):
03年买的44b0开发板. 在上面完成了许多程序. 现在有个项目想用到其中一个功能. 上个月又用这个板子调程序. 调试过程中. 用了一次HFlash烧nor flash芯片后. 板子就无法再烧程序和调试程序了. 烧写flash OK. 校验全部出错.
在ADX调试时候. 在第一条指令下用反汇编看结果如下:
 b      ResetHandler                      ;    Reset
我程序是下到0x0c000000.我在AXD下用反汇编看了一下是:
0x0c000000     [0xeaea0101]   b        0xba8040c
很明显不对. B后跳转指令跳转的地址应该是0x0c000000后面的地址才对.
将RW设为 0x0c000800. 在AXD下用反汇编看了一下是
0x0c000000     [0xeaea0101]   b        0xba80c0c.
1.起初怀疑nor flash有问题(因为自用hflash烧坏了后就换过一片SST39VF1601). 于是拆了nor flash. 调试时候发现还是以上现象无法调试.
2.再换了一片SDRAM后. 结果还是一样.
3.怀疑ADX有问题.装了STD调试. 在第一条程序就是
0x0c000000     [0xeaea0101]   b        0xba8040c
故障还是与在ADX下一样.
4. 难道44b0芯片有问题? 可是用ARM代理可以看到ARM7. 在ADX下
在command line interface中输入
setmem 0x1d20028, 0x55555, 32
将PE全部设置为output. 板上的LED也按照指令被点亮了. 说明ARM也没问题

我也量了所有ADD. DATA数据地址线. 应该没有开路和短路问题. 实在是想不出问题在哪里?

网友A:
把Flash断开,初始化SDRAM,再装载看是否能够成功

关键是先测试SDRAM能否正常读写,再把程序装载到SDRAM

网友B:
看看其他元件问题

看看板子上其他网口等芯片的地址线数据线是否有短路的
有的时候其他LED等元件连接问题也影响总线的电压进而不能烧写.

再实在不行就买我们的板子吧

网友C:
板子很漂亮啊!

网友B:
谢谢夸奖

有的时候生产时,个别元件比如有(LED)给焊反了,结果也会出现楼主的情况.
我查找的方式是一点点把外围电路都卸下,最后才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楼主的情况我想或许是CPU的地址数据或信号线有虚焊的情况.

用JTAG测试方式是测不到这种问题的.

www.sanhengxing.com

楼主:
谢谢各位.

现在用44b0.ini初始化SDRAM后. 在ADX调试开始. 不再是:
0x0c000000     [0xeaea0101]   b        0xba8040c了
所以可以调试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程序基本只能运行一半就跑飞也好像是遇到中断就跑飞. 我现在板子上已经没有flash 芯片. 只有一片SDRAM. 程序是下到sdram中运行. 是否是因为中断后. 程序回到低地址段.而由于Nor flash被拆掉了所以就跑空. 是否是这样?

网友B:
困惑

没FLASH,那BOATLOADER你在哪里运行?
没BOATLOADER初始化的程序怎么跑呢?

楼主:
RE

要BOATLOADER干啥.我又不跑系统. 我直接用JTAG下hello world到SDRAM运行还要boatload吗?

网友B:
hello world没有中断啊?

RAM清了么?

网友D:
是的

如果0地址没有向量表,一中断就飞

楼主:
那还的想办法焊上那块nor flash

可是PCB板已经千苍百孔了. 只能再想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