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CE自动配置失败的问题

楼主(2008-06-02):
外围电平正确 ,晶振正确
但是用示波器抓TDO  TDI的脉冲不对
auto  config 失败   请问为何?
是arm9的核

楼主:
继续

TCK下拉   TDI   TMS   TRST上拉3.3v
复位电路也是正确的  电源对地电阻也量过,和正常板子相比较也是差不多的
是不是 就是可以判断为 arm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网友A:
我试过一次是芯片焊接问题

楼主:
en

我也怀疑是芯片焊接或者坏的可能
外围我都量了好几十遍了   遇到这样的问题真是烦人
(产品的生产是外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