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读出长整型变量的4个字节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08-06-02):
re

unsigned int a;
unsigned char *b;

b = (unsigned char *)(&a);
printf(“%d,%d,%d,%d”,b[0],b[1],b[2],b[3]);

楼主:
好象不行

长整型变量的地址不能赋予字符型指针

网友A:
不行才怪

你用的是ARM吗?

楼主:
编译出错

用 M3, IAR 系统, 编译出错

网友A:
请出示源代码和出错信息,pls

楼主:
谢谢LS热心解答

  unsigned char *b;

  r->R=0xabcdef;

  b = &r->R;

Error[Pe513]: a value of type "long *" cannot be assigned to an entity of type "unsigned char *" E:STM32 exampleexample2cncsub.c 893

网友A:
b = (unsigned char *)(&(r->R));

楼主:
高手

括号格式不对,重输一下编译就通过了.
万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