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买S3C44B0我应该做什么??

楼主(2008-06-04):
刚买S3C44B0我应该做什么??
想学ARM 不知道干什么了
怎么开始学  请各位大哥指点

            谢谢!!

网友A:
学习

datasheet
ucos
ARM体系
编译环境

网友B:
44b0运行一定要ucos的吗?

最简单的运行,需要什么?

网友C:
先熟悉下电路

然后把开发板带的源码和编译好的image烧进去
看看直观的
然后自己改改bootloader先

网友D:
我想应该是

选择一套顺手的编译工具和调试工具吧,工具搞熟了再说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