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214的Boot1,Boot0

楼主(2008-06-11):
各位高手:
我现在用lpc2214开发项目,在数据手册上说lpc2214的Boot1,Boot0引脚上有内部上拉,如果将Boot1,Boot0引脚悬空的话,程序是否也可以从片内FLASH启动?另外这两个管脚的设置对于ADS1.2中的调试究竟有怎样的影响(我是指DebugInRAM,DebugInFlash那几个选项)?多谢!!!

网友A:
Boot【1:0】=11从片内FLASH启动

Boot【1:0】=00从片外8位FLASH启动
Boot【1:0】=01从片外16位FLASH启动
Boot【1:0】=10从片外32位FLASH启动
悬空为11

…………好像是吧^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