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ARM2000板子上的104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8-06-12):
各位高手:请问EasyARM2000板子上的大量的104电容起什么作用?具体布板子的时候应该把这些电容布在哪些地方呢?

网友A:
应该就是传说中的退偶电容吧?

楼主:
具体布板子的时候应该把这些电容布在哪些地方呢?

楼主:
是不是每个电源旁边放置一个?

网友B:
这应该放到pcb频道,这里软件为主

104一般就是滤波用的,每个IC应该放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