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D仿真中关于变量不会被改变的疑惑?

楼主(2008-06-18):
我在仿真的时候发现一个问题:
unsigned char A,B;

void test(void)
{
   unsigned char tmp;
   A=0;
   B=0;
   while(1){
      tmp = A - B;
      if(tmp > 12){
           //执行特殊功能
           //.....
           break;
      }
   }
}
我在中断程序中有对A进行不断加1的操作,可是永远进不去“执行特殊功能”执行并且跳出的功能,我看了汇编,似乎程序while(1)上面对A和B赋值为0后,tmp就定死是0了。中断对A的增加,在此处无效了。

难道是被ADS编译优化掉了?搞了一天没有搞定。

unsigned char BootPt(void)
{
   unsigned char tmp;
   tmp = A - B;
   return tmp;
}

void test(void)
{
   unsigned char tmp;
   A=0;
   B=0;
   while(1){
      tmp = BootPt();
      if(tmp > 12){
           //执行特殊功能
           //.....
           break;
      }
   }
}
把程序变成这样,勉强可以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求教了,急!!!!
在线等待中......

网友A:
难道volatile?

曾经,用avr经常用到的,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B:
2楼正解

网友C:
恩,中断和主程序中都使用的全局变量,用volatile声明

这样编译器就不会优化掉它了。

楼主:
ok了。

加了volatile就好了。哈哈。谢谢各位。

网友D:
volatile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下面是volatile变量的几个例子:
1). 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 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 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这是区分C程序员和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的最基本的问题。嵌入式系统程序员经常同硬件、中断、RTOS等等打交道,所用这些都要求volatile变量。不懂得volatile内容将会带来灾难。

1). 一个参数既可以是const还可以是volatile吗?解释为什么。
2). 一个指针可以是volatile 吗?解释为什么。
3). 下面的函数有什么错误: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return *ptr * *ptr;
}

下面是答案:
1). 是的。一个例子是只读的状态寄存器。它是volatile因为它可能被意想不到地改变。它是const因为程序不应该试图去修改它。
2). 是的。尽管这并不很常见。一个例子是当一个中服务子程序修该一个指向一个buffer的指针时。
3). 这段代码的有个恶作剧。这段代码的目的是用来返指针*ptr指向值的平方,但是,由于*ptr指向一个volatile型参数,编译器将产生类似下面的代码:
int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b;
a = *ptr;
b = *ptr;
return a * b;
} 由于*ptr的值可能被意想不到地该变,因此a和b可能是不同的。结果,这段代码可能返不是你所期望的平方值!正确的代码如下:
long square(volatile int *ptr)
{ int a;
a = *ptr;
return a * a;
}

看看上面的描述是否和你出现的问题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