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的困惑

楼主(2008-06-18):
上上个礼拜买了一块44b0开发板,这周算是能在axd通过jtag调试了,但都是按说明指导书来做的
现在有以下几个疑问?

首先,想问JTAG调试的时候,是不是不影响CPU内部的运行,或许CPU都没运行,应为我在调试例子的
时候,板子内部有ulinx,我们只是用了sdram,0x0c000000开始的bank6,模拟运行?

第二,是我在第一次运行这些例子,根据说明书的提示用ads命令模式,下载了一个.ini文件说是初始化
存储器?有谁能给大概说一下吗?

第三,昨天我在这发帖问sdram的地址问题,后来才知道分行,列地址线,我是想问,像flash,dram
这些存储器的控制,是总线自动控制的吗?(我们就初始化控制寄存器),还是需要我们自己去控制的?

第四,我是想问下烧写程序的问题,我现在想把里面的程序给察除掉,把这些例子烧写进去,
    还需要什么引导程序吗,还是我直接烧写就行了?

希望大侠们给指点一下,菜鸟问的问题,对我来说可能是很困惑,高手可以来指点一下,新手交流可以。

qq: 419513764

网友A:
44B0有点古老了哈……

1. JTAG调试的时候肯定是会影响到CPU的,它可以让CPU停下来,也可以让CPU跑起来……
2. ini文件是对芯片做一些初始化工作的,例如配置内存控制器等等。其实里面也就是一些CPU能够执行的指令,具体你可以用记事本打开看看。
3. 直接挂在总线上的,当然由总线自动产生控制信号了,程序不用管,只要对内存操作即可。
4. 有专门下载flash的工具。也可以先用下载工具下个boot进去,然后再用其它的ISP软件进行ISP。

楼主:
首先谢谢

是有点古老,不过开发板它便宜,而且我觉得它还算有点复杂,资料也多
对于又穷,又菜的我来说,选它还算划算的。

1.我知道肯定有联系,只因为,板子上有ulinux,按理上电它会运行,
但是我们平常调试,ulinux没有运行,我才想,调试的时候,cpu是不运行的,
或者运行的时候不会和,内部原来的程序冲突。
2.是的我打开看了,只是初始化dram控制部分,如果我们在内部 ram运行
可以不用下载的对吧。
3.不用自己控制,那是挺好的
4.我知道了,就是说如果我用flashprm,可以直接下载调试的例子,不用先下bootloader。但是如果没有并口,没有flashprm,通过,其他通信方式下载程序,里面就要有boot引导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