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b0 烧写出问题,请教,请教

楼主(2008-06-19):
cpu 44b0   flash  am29lv160db  bank0
1.flash program 始终不能进入arm,出现如下提示:(点flash id 测试)

unknow error
bus error
process is running
unable into ...
held in reset
等提示错误

2.好不容易进去几次成功(点30,进一次)
一次点察除,察到一半,出错,(里面原带的uboot ,给察掉了,重新上电,Ulinux 不运行了)
一次,察除成功,点program,始终未烧写成功?

3.我重新调试,用jtag调试运行还是可以的

我想问下各位,是哪出问题了?有碰过类是的吗?
我的flash 芯片有问题吗?昨天搞到12点多还是一团乱?希望大家指点一下

楼主:
有时也有如下错误

Unable to put Target into Background Mode

网友A:
你用啥烧写软件啦?

用HFLASHER试试!
下面是我的配置,照样改
FLASH SECTION:
SST
SST39VF160
MEMORY SECTION:
0x00000000
0x0C000000
XTAL SECTION:
NULL
SCRIPT SECTION:
SoftReset+++
Delay+++1
Setmem+32-Bit+0x01D30000+0x0
Setmem+32-Bit+0x01E0000C+0x07FFFFFF
Setmem+32-Bit+0x01D8000C+0xFFF
Setmem+32-Bit+0x01D80000+0x5C081
Setmem+32-Bit+0x01D80004+0x7FF8
Setmem+32-Bit+0x1F80008+0x40000000
Setmem+32-Bit+0x1F80028+0x40000000
Setmem+32-Bit+0x01C80000+0x11100000
Setmem+32-Bit+0x01C80004+0x00002E50
Setmem+32-Bit+0x01C80008+0x00007FFC
Setmem+32-Bit+0x01C8000C+0x00007FFC
Setmem+32-Bit+0x01C80010+0x00007FFC
Setmem+32-Bit+0x01C80014+0x00007FFC
Setmem+32-Bit+0x01C80018+0x00000C40
Setmem+32-Bit+0x01C8001C+0x00018000
Setmem+32-Bit+0x01C80020+0x00018000
Setmem+32-Bit+0x01C80024+0x00820460
Setmem+32-Bit+0x01C80028+0x00000010
Setmem+32-Bit+0x01C8002C+0x00000020
Setmem+32-Bit+0x01C80030+0x00000020

楼主:
我用的是flash pg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