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ifconfig eth0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楼主(2008-06-30):
我在2440开发板上现在烧写 vivi kernel 文件系统后  不能配置ip
出现下面的情况  以前没有阿    是不是我的cs8900坏了  请高手指教?

当我ifconfig eth0的时候出现如下错误:
eth0: error fetching interface information: Device not found

感激不尽!

网友A:
Device not found,硬件可能真的有问题

看启动动过程打印出来的信息,CS8900是否有打印出正确的ID

楼主:
谢谢

没有ID打印出来!   看来板子真坏了   早上调板子的时候  不知道怎么搞的 !郁闷!  谢谢!

楼主:
启动时的信息如下:

cs89x0; no cs8900 or cs8920 detected.Be sure to disable PnP with SETUP.

没有探测到  cs8900a  真的是坏了吗?

网友B:
看看是不是模块未加载

手动加载一遍,如果报错
那的确是网络坏了

网友C:
.

还有可能是bank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A:
也有可能是接触不良,或其它原因产生.

楼主,要不上阿南的书友会上下篇"6.6 10M以太网控制器CS8900A硬件调试"看看,是否有什么帮助.
 相关链接:http://group.**/999/

楼主:
哦 谢谢大家

谢谢  大家这么热心的关注! 今天又出现其他的问题,nor flash 不能烧写程序,2.6内核文件系统不能烧写,  下午的时候,找了一位工程师帮忙, 他开始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后来他看看板子上灰尘太多了  就用酒精清洗了一下,  尽然好了   看来开发板也得经常保养不是!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次品?

焊接的不怎么样啊?
no flash应该是总线短路或者接触不良了。
是不是邮寄的时候受了很大的压力或者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