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楼主(2008-07-07):
ST, AN, se, AC, Stack
我是ARM的初学者,虽然很早就接触ARM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自己写过程序!
今天看了人家写的BOOTLOADER,有些不明白,请教各位!谢谢!!麻烦在详细解释下

下面是汇编伪操作不明白!
 IMPORT  |Image$$RO$$Limit|      ; end of ROM code (=start of ROM data)
       IMPORT  |Image$$RW$$Base|       ; base of RAM to initialize
       IMPORT  |Image$$ZI$$Base|       ; base and limit of area
       IMPORT  |Image$$ZI$$Limit|      ; to zero initialize

    ^    (_ISR_STARTADDRESS-0x500)

UserStack    #    256    ;c1(c7)ffa00
SVCStack    #    256    ;c1(c7)ffb00
UndefStack    #    256    ;c1(c7)ffc00
AbortStack    #    256    ;c1(c7)ffd00
IRQStack    #    256    ;c1(c7)ffe00
FIQStack    #    0    ;c1(c7)fff00

    ^    _ISR_STARTADDRESS
HandleReset        #    4
HandleUndef        #    4
HandleSWI        #    4
HandlePabort    #    4
HandleDabort    #    4
HandleReserved    #    4
HandleIRQ        #    4
HandleFIQ        #

网友A:
伪操作的使用可以参考一书,也可以去网

"ARM指令",都有详细的介绍
Image$$RO$$Limi....这些东东是编译链接器内部生成的,也可以从<ARM体系结构与编程>一书中找到解译,或google吧.
_ISR_STARTADDRESS是定义中断表的起始地址,可以在其它头文件中找到
UserStack # 256,这些东东是定义各个堆栈的大小,可以参考堆栈初始化部分程序

楼主:
再问楼上的!

谢谢楼上的!
但是^_ISR_STARTADDRESS中"^"符号表示什么
还有
HandleIRQ  #  4这个是赋值吗?有这样的伪操作吗?
谢谢!!

网友B:
这个我解答吧

^符号相当于MAP,
#符号相当于FIELD,
可以查一下他们的含义。

楼主:
很明白,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