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采样的问题

楼主(2008-07-09):
   用ARM LPC2134,根据20位AD7703的时序编写了一个读取数据的程序,但每次进中断得到的数据都是ffff,其中AD的输入脚接的是0电平,用示波器检查有数据产生,但就是读不到,不知什么原因。时序也应该是对的,是移位程序有问题?
       IO0CLR = CS;
       IO0CLR = SCLK;
       for(i=0;i<20;i++)
       {
        IO0SET = SCLK;
        da = (IO0PIN>>3)&0x01;
        data = data|(da<<(19-i));
        IO0CLR = SCLK;
       }
       IO0SET = C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