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写个LCD驱动,有点不理解的地方还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2008-07-10):
帧缓存中存放的是字模(0或1),还是字模对应的RGB值。我设置成8bpp,是说LCD上的每一个像素点对应着缓存中的8位吗?该8位是RGB值吗?

楼主:
补充说明

TFT (800 * 480).

网友A:
得看控制器是索引色还是直接输出RGB

楼主:
谢谢,我比较菜,再问

帧缓存中的数据经DMA(32位宽度)传到FIFO后。由 Pixel Serializer控制器将数据转换成24-, 16-, 8-, 4-, 2-, 或 1-bit的数据。转化后的数据可以直接或经过调色板后输出,(16bpp或24bpp时位真色显示,直接输出)硬件接口是RGB各6位的。
按照这样个意思,那帧缓存中存放的就是字模了,这样的话那颜色我在哪里控制呢?

网友B:
帧缓存中存放的是象素,点

楼主:
楼上的名字很有意思

帧缓存中的bit对应着LCD上的一个点吗?那么颜色怎么控制呢?Pixel Serializer和调色板子怎么理解呢?帧缓存中的数经Pixel Serializer后就已经是RGB信号了吧,希望大侠们帮帮忙,稍微说明下啦。
等待回复!!!!

网友C:
建议看看ucgui等的LCD驱动方法

不知道你是自己做驱动呢,还是利用现成的模块,要了解LCD的驱动方法,建议看看UCGUI等的驱动方法,www.ucgui.com

楼主:
做LCD最底层的驱动

比如说显示字符串。

网友B:
单色:1BIT一个点,LCD控制器自动转换为RGB:0x000000,0xffffff;一个字节==8个点。
16色,4BIT一个点,16个变化量,LCD控制器‘查表’得到3字节的RGB
256色,8BIT一个点,一个字节,256个变化量,LCD控制器‘查表’(调色板)得到3字节的RGB
16位色,16BIT一个点,又565,555格式,分别为RBG的高5或6位,未用低位全0,直接输出。

网友D:
做个记号

楼主:
谢谢

谢谢农民讲习所的回复,榜样!

网友E:
那位大哥有以前做过的程序给小弟发一个

谢谢

ldlglyld@163.com

楼主:
什么程序?

网友E(2008-09-02):
ARM控制24位液晶屏的程序谢谢

网友:
网上到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