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简单问题

楼主(2008-07-15):
板子跑的是uclinux,有两个用户程序,我怎么样才能让他们同时启动,而且都是一直运行。谢谢!

网友A:
楼主可以先试一下在PC机的Linux中如何启动,再板子上也是一样

可以利用启动脚本.
或者在程序中调用命令也可以.

网友B:
脚本

利用启动脚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