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91RM9200+DM9161EP+HR911103A组成以太网通讯口碰到问题(附图

楼主(2008-07-18):
AT91RM9200+DM9161EP+HR911103A组成以太网通讯口,RMII方式。
现在问题:
使用ATMEL的BASIC-EMAC程序(GetLinkSpeed改了读取其中的寄存器11为17)
原理图也是参考ATMEL的9100DK
OP1-3为拉高接灯,插上交叉网线后PC端显示连接100M,DM9161的SPEED灯和LINK灯上电后先亮

一下,然后LINK间断闪,SPEED闪的比较暗,读9161的ID1,ID2为181H,B881H是正确的,9161

的14脚CABLE/LINK也是能正确反映RJ45口接线状态(插上为高电平),寄存器17的PHYADDR

[0..4]读出为0,其他寄存器显示AUTO-NEGOTIATION完成100M。现在读取9161寄存器01的

LINKSTATUS状态位(BIT2)一直是0,也不能接收数据,U-BOOT显示EMAC初始化失败,一直

TTTTTT.难道AUTO-NOGOTATION显示的100M是假的?请用过9161E的兄弟指教!谢谢!

网友A(2010-02-11):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把DM9161EP换成DM9161E就好了。不知道如果要使用EP,需要做什么修改?

网友B:
EP不过是环保的版本,如果出现说E换成EP就好的话,那估计是买的片子有问题。

网友C:
刚买了 楼上EBD9260板子
以后有问题向你请教

网友D:
我的和楼主一样的芯片,没出问题,在认真找找看看哪块出了问题

网友E(2010-03-16):
建议使用DM9161AEP,DM9161貌似有问题,电源!!!

网友F:
DM9161 芯片各种后缀的区别

        该型号芯片的资料详见http://www.davicom.com.tw/page1.aspx?no=143760
        按照订货信息,DM9161有如下型号:
                DM9161E
                DM9161EP
                DM9161AE
                DM9161AEP
                DM9161BEP
                DM9161BIEP
        其中,P表示Pb-Free,I表示工业级。BEP/BIEP的制造工艺为0.18μm。E/EP为0.35μm,AE/AEP的资料上没有写,我想可能是0.35μm(补充:网上有介绍说是0.25μm)。因此,功耗的区别应该也蛮大的。
        DM9161AE、DM9161AEP、DM9161BEP及DM9161BIEP这4个类型可以互换。它们不可以与DM9161E、DM9161EP互换。在上电复位后,它们有一个地方的默认值不同。从01寄存器(BMSR)可以获知,即Basic Mode Status Register的第6位。
        资料显示为:
        Bit  Bit Name                   Default
        1.6  MF preamble suppression    0, RO
        Description
        1=PHY will accept management frames with preamble suppressed.
        0=PHY will not accept management frames with preamble suppressed.
        如果MCU的控制接口(MDC,MDIO)不能够设置自身的控制帧是否有前同步码输出,那就得注意了。如果默认为有前同步码输出,就得使用 DM9161E/EP;如果无,就用其余4种。当然,在DM9161的另一个寄存器里面可以设置是否接收与发送前同步码,在第16号寄存器DSCR的第2 位实现。
        DAVICOM Specified Configuration Register(DSCR)
        Bit   Bit Name  Default
        16.2  MFPSC     0, RW
        Description
        MF Preamble Suppression Control
        MII frame preamble suppression control bit
        1=MF preamble suppression bit on
        0=MF preamble suppression bit off
        不过,这需要先将MCU的MDC、MDIO切换到I/O状态,然后做出对应的时序来把控制帧传给DM9161。

网友G(2010-07-08):
楼上的还是没有搞清楚。
DM9161EP,P表示无铅的含义,DAVICOM所有的芯片都是无铅的,都带有P!
我是DAVICOM在中国的总代理!

网友H:
首先不要接pc,找个交换机,直接和板子连,这样能保证没有数据发给板子。
然后看link和speed灯,如果还在闪,那说明变压器(物理侧)有啥问题
然后可以观察uboot打出TTT的时候active灯会不会闪。
最后可以在pc装个抓包软件看看究竟是完全不通,还是单向不通。
www.cmtekchina.com

网友I:
长距离连接的两个以太网设备,很可能不共地,地线之间有电压差,如果不隔离,电流会经网线走,网卡接口就很容易坏了。

网友G(2010-10-25):
HR911103不支持双绞线自适应,会因为交差和直连区分开来。所以不妨2个都试试!

网友J:
是不是焊接问题

网友K:
出问题的可能性很多

网友L(2011-01-21):
我在顶   深圳的哥们们找我哈

网友M(2012-03-16):
DM9161EP 和DM9161E没有区别
现在出项了新的DM9161CE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