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rintf输出到哪里看?

楼主(2008-07-23):
AT91RM9200的官方例程里有两个函数
AT91F_DBGU_Printk
sprintf
其中前一个是输出到调试串口PA30,PA31 DEBUG,接个超级终端就可以看到
sprintf怎么看?
如:AT91F_DBGU_Printk("

-I- ================ IP HEADER ======================
");
    sprintf(MsgBuffer, "
 IP Version        = v.%d",pIpHeader->ip_hl_v & 0x0F);
    AT91F_DBGU_Printk(MsgBuffer);

    sprintf(MsgBuffer, "
 Header Length     = %d",(pIpHeader->ip_hl_v & 0xF0) >> 2);
    AT91F_DBGU_Printk(MsgBuffer);

网友A:
百度一下:sprintf

楼主:
知道了要和AT91F_DBGU_Printk(MsgBuffer);配合使用

知道了要和AT91F_DBGU_Printk(MsgBuffer);配合使用,SPRINTF只完成格式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