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USB,找computer00

楼主(2008-07-24):
认同的,顶一个!!!

网友A:
圈圈能教WINCE下的USB驱动开发?

网友B:
学USB不用找我,去我的专区自己看就行了。

关键要自己看资料。

WINCE我不会。

楼主:
看过了才说的

你学USB的经历下怕了很多人吧!!哈哈
不过也应该会给不少人鼓励的。

网友A:
问个很表面的问题

请问圈圈大侠:USB是不是只用到四根线:1、VCC 2、GND 3、D+ 4、D- 这样感觉跟485特别像,,,也就是说它的信号也差分输入?

楼主:
是差分

但在在USB OTG中,又增加了一种mini接口,使用的是5根线。

网友C:
牛人也

牛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