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请大家推荐一块2410开发板

楼主(2008-07-24):
我现在要做一个具有图片显示、无线通信功能的移动终端,准备选用2410的板子,可是厂家那么多,我真不知那个好,哪位高手给推荐一下,感激涕零!!

网友A:
我们也正打算买一个ARM9开发板呢。

正在考虑QQ2440

试问,您为什么不选2440?

楼主:
LS

2410功耗相对低啊,我是手持设备,功耗肯定是越低越好了。。。

网友B:
我也想买一块,带WINCE的

网友C:
2440介绍

中央处理器
──  CPU:  三星 S3C2440A,主频 400MHz;
外部存储器
──  SDRAM:64M 字节;
──  NAND Flash:64M  字节(K9F1208,用户可自己更换为16M、32M 或 128M 的 NandFlash)
串口
──  一个五线异步串行口,波特率最高 115200bps;(通过跳线选择输出到 DB9 头)
──  一个三线串口(通过跳线可输出到 DB9 头),一般情况作为红外传输头。
网络接口
──  一个 10M 网口,采用 CS8900Q3,带联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 接口
──  一个 USB1.1 HOST 接口;
──  一个 USB1.1 Device 接口;
红外通讯口
──  一个 IRDA 红外线数据通讯口;(可作3 线串口用)
音频接口
──  采用 IIS 接口芯片 UDA1341,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或音箱;
──  支持录音,有一路话筒输入接口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  一个 SD 卡接口,可接2G的SD 卡;
──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在使用LJD2440II-CORE核心板时做总线输出接口)。
LCD 和触摸屏接口
──  板上集成了 4 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  一个 50 芯 LCD 接口引出了 LCD 控制器的全部信号;
──  支持黑白、4 级灰度、16 级灰度、256 色、4096 色 STN 液晶屏,尺寸从 3.5 寸到12.1 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 1024×768 象素;
──  支持黑白、4 级灰度、16 级灰度、256 色、64K 色、真彩色 TFT 液晶屏,尺寸从 3.5寸到 12.1 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 1024×768 象素;
──  标准配置为三星真彩色 320x240/3.5 英寸 TFT 液晶屏,带触摸屏;
──  板上引出一个 5V 电源输出接口,可为大尺寸 TFT 液晶屏的 5V LED背光模块供电;
摄像头接口
──  板上可接一个130万象素的摄像头,可直接摄像并在液晶屏上显示,并有一个2毫米间距双排插座用作摄像头扩展,用户可使用这个扩展口连接其他型号摄像头;
时钟源
──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复位电路
──  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复位 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及下载接口
──  一个 20 芯 Multi-ICE 标准 JTAG 接口,支持 SDT2.51,ADS1.2 等调试  ;
电源接口
──  5V 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IIC 接口
──  一片 IIC 接口的 EEPROM,24C02.
其他
──  四个小按键,四个高亮 LED;
──  一个蜂鸣器;
──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 ADC 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  一个 20 芯 2 毫米间距双排标准连接器用作扩展口,引出了部分中断口、IO 口、地
等用户扩展可能用到的信号;
操作系统
──  支持 Linux、WinCE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1)    ADS1.20 安装程序(评估版);
2)    使用 SUPERJTAG 并支持 ADS1.20 的 JTAG 调试软件 ARMJTAGDEBUGFINAL;
3)    烧写 FLASH 的工具软件 SJF2440(包含 NT/2000/XP 解决方案);
4)    串口工具软件 sscom32.exe、dnw.exe、tftp.exe;
5)    64K 色(RGB565)图片字模软件;
6)    USB Device 接口驱动程序;
7)    BIOS 源代码(ADS1.20 的项目文件);
8)   测试程序(ADS1.20 的项目文件,包含全部源代码),包括如下测试:
RTC 实时时钟测试、按键测试(中断测试)、SD 卡读写测试、蜂鸣器测试(PWM 测试)、
ADC 模数转换器测试、IIS 音频播放 wav 音乐测试、IIS 音频录音测试、触摸屏测试、3.5 寸夏普 TFT 液晶屏测试、摄像头测试等等;
9)    Linux for S3c2440 内核源码包以及编译工具,含 CS8900 的 EHTNENET 端口驱动,
UART 驱动 USB HOST & DEVICE 驱动;
10)    核心板和底板电路原理图(pdf 格式);
11)    开发板使用手册(pdf 格式);
12)    开发板上所用到的全部芯片手册、资料;

LJD2440-II  开发板套件:

1)  一块已测试好的 LJD2440-II开发板(包括LJD2440-II核心板LJD2440-II 底板)
2) LJD2440-II 用户光盘
3)3.5" TFT  彩色 LCD 板一块 ,带触摸屏 (可选)
4)一个 SUPER JTAG 调试头(带 20 芯排线)
5)一条并口线(一边是公头一边是母头,一对一)
6)一条串口线(两边都是母头,交叉串口线)
7)一条网线(交叉网线)
8) USB 线一条
9)  触摸笔一支
10)  一个+5V 直流电源
11)一个包装盒

楼主:
谢谢

不错,谢谢大家,我在考虑一下选那个

网友D:
推荐QQ2440V3

http://www.study-kit.com/list.asp?ProdId=0137

2410的也可以看看

http://www.study-kit.com/list.asp?ProdId=NO020

网友E:
一吆喝出来一堆卖板子的

  公司最近在做一个项目, 有没有移植好的Qtopia 4.x版本的2440开发板呀?

楼主:
买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买了,现在等着收货了。。。。。

网友F:
高性价比的ARM9开发板

产品说明   本板是独家全部采用6 层板设计 高性能、高稳定2140开发板

             支持 linux2.6.14 和 2.4  和WINCE 5.0

LCD:采用台盛 3.5寸TFT LCD,型号TS35ND5B01。LCD保修3个月,有厂家检测确定。

带驱动板+触摸屏 分辨率是240X320,16位真彩色

开发板:

  中央处理器 CPU: 三星S3C2410A,主频203MHz;

外部存储器
    内存:64M字节;
    NOR Flash:32位32M字节(intel nor flash,用户可以用户安装wince等操作系统)----- 默认不焊接
    NAND Flash:64M字节(K9F1208)(在没有nor flash的情况下,可以支持自启动,节约产品成本,去掉只用2M nor flash安装boot的困扰)
串口: 通过软件设置为两个标5线串口或者1个5线串口2个3线串口;
网络接口:  10M网口,CS8900Q3
USB接口
 一个USB HOST(USB 1.1规范)接口;
 一个USB Device(USB1.1规范)接口(可以通过调线和修改驱动设置为第2个usb host接口);
音频接口
   采用IIS的专用立体声编解码芯片UDA1341。;
   一路带双声道立体声音频输出;
   一路双声道MIC音频输入
   一路双声道LINE IN 音频输入
存储卡接口: 一个SD卡接口,高档PUSHTOPUSH的SD卡座;
LCD接口
 支持黑白、4级灰度、16级灰度、256色、64K色、真彩色TFT液晶屏,尺寸从1.5寸到12.1寸,屏幕分辨率可达到800×600象素;
 标准配置带触摸屏全新topsun台湾24位真彩色3.5英寸TFT(可以大批量提供裸屏550);或者带触摸屏全新夏普16位色3.5英寸TFT
VGA接口
可以直接连接PC用CRT显示器或液晶显示器,USB鼠标操作
    2个CPU可控LED等。
AD转换输入接口
SPI和IIC接口
JTAG调试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CPLD编程接口-EPM3032芯片
扩展GPRS接口(包含3.3V电平的串口,SPI口,IO引脚,电源等)
扩展CDMA专用接口(包含3.3V电平的串口,SPI口,IO引脚,电源等)
IDE接口,可以外接IDE硬盘,需要驱动程序
总线扩展接口,可以外扩其他的设备芯片,方便研发使用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 可充电 锂电池);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并采用专用双路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电源接口: +5V稳压开关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调试及下载接口:
     一个14芯和20芯双标准接口的JTAG接口下载线,支持SDT2.51,ADS1.2等调试 ;
     一个标准的MV的CPLD下载线
其他
  5个按键,用户可以自定义其功能
  一个5V开关电源,可以选择欧洲标准插头
  一条机器压制的交叉以太网网线,可以直接连接电脑和开发板
  一条机器压制的2-3转化的串口调试线
  一条机器压制的并口延长线,用于JTAG调试。
  一条机器压制的usb线,用户可以下载程序和开发用
操作系统

 支持linux2.6 .14和 WINCE4.2- (WINCE5.0BSP)

 用户光盘上提供的开发工具和源代码:

ADS1.20安装程序(评估版);
支持ADS1.20和SDT2.51的JTAG调试代理软件
烧写FLASH的工具软件SJF2410(包含NT/2000/XP解决方案)
串口工具软件dnw.exe、CPLD的烧写编程工具,可以用于学习CPLD
USB Device接口驱动程序,包括boot下载驱动和wince的同步连接驱动;
wince的同步软件和wince的SDK包
hfrk-2410 BIOS源代码(ADS1.20的项目文件);
hfrk-2410测试程序(ADS1.20的项目文件,包含全部源代码),具有如下功能测试:
NANDBOOT:demo的功能是从nandFlash程序中引导系统的示例代码;
Linux for S3c2410内核源码包以及编译工具,含CS8900 EHTNENET端口驱动,UART驱动USB HOST & DEVICE驱动,LCD驱动,OV51的镜头驱动,SD卡驱动,声卡驱动,触摸屏驱动,鼠标驱动,u盘驱动,移动硬盘驱动等等一系列驱动
WINCE5.0.NET板级支持包BSP for S3c2410
已经编译好并可在hfrk-2410上运行的wince内核
Samsung半导体网站关于S3C2410的全部资料和参考代码
S3C2410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LCD驱动板参考原理图
JTAG参考原理图;
S3C2410开发板使用手册(pdf格式)
linux等的入门学习资料
开发板上所用到的全部芯片手册、资料

装箱配件:
开发板一块
LCD驱动板和LCD一套(一般已经插在主板上)
5V2000mA电源一个
串口线一根
并口线一根
USB线一个
交叉网线一根
CPLD下载线一个
      9.  ARM_JTAG下载下一个

      10.  光盘2张

     11. 保质卡一张

软件配件:
脱离操作系统的试验程序
boot启动代码
wince.net4.2的BSP包(除IDE外,目前包含其它接口的驱动)
linux代码和图形界面,含全套开发工具
FALSH的烧写工具(含有源代码)
usb驱动
与PC同步软件
CPLD参考代码
PDF格式的原理图

 相关链接:http://shop36125035.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