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WI的问题

楼主(2008-07-30):
下面的这段程序我加在startup.s中 的 中断初始化后面编译可以通过
运行也正常
但是我想把它作为单独的一个问价加在工程中的时候却不行了
提示了如下错误:
swi.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main (referred from startup.o).
swi.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__use_two_region_memory (referred from startup.o).
swi.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C_Swi_Handler (referred from swi.o).
这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A:
你是不是需要修改你的编译选项或者makefi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