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讨论下IDE的选择

楼主(2008-08-01):
这次不是从性能上,主要是从价格上
目前有相当多的公司或个人还在用盗版的IDE,因为正版的可能很贵,不贵的可能支持的芯片又不多,如Keil,所以,有没有用gcc的IDE,好用,易上手,不纯在盗版一说,这也让一些小公司不必再担心版板的问题,IAR好用,太贵,不知大家都在用什么IDE?

网友A:
换一种也不是什么难事,几天就熟悉了。

网友B:
一直用ADS,DB的.最近在Embest的支持下也用上了Realview MDK啦

就是楼主所说的Keil

网友C:
re

这年头谁不用DB???

正版又不是1-2W能买下的...按人头收费还.这不逼咱么..
用IAR吧.到处是CRCAK..

楼主:
楼上各位

DB确是没用过
IAR总也会有版权的问题
NXP、ST的小ARM也可以用DB吗?没有哪个环境能支持gcc的吗?
本安建华的Sld view太贵了,并且也不知道是否支持这种小ARM及M3
创维特的也同样

网友D:
VC+ARM-GCC免费好用

楼主:
楼上

还有这么一说?!
VC下可以嵌入这个?

网友D:
当然可以了

楼主:
就是调试是问题

一般,想这么用的,或是我想这么用的,主要是我用的是小ARM,不是那种带总线的,如果是带总线的就跑OS了,哪还用管这些,所以,不用OS,就得考虑调试等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