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7必须要操作系统吗?

楼主(2008-08-01):
   想学习一下arm,现在比较困惑的是,使用arm处理器是必须先要装个操作系统?还是像51单片机直接把程序烧进去就可以。

网友A:
任何系统都可以裸奔的~~~

网友B:
?

一个新入职的同事说:他以前用ARM9不用操作系统,我觉得很怀疑,只是想用速度吗?

网友C:
难道做什么一定要用操作系统?

网友D:
一般要用os,

如果使用以太网或fs功能的话,

网友E:
裸奔2410
裸奔TCP/IP

网友F:
要操作系统把ARM7累死吗?

RTOS不要紧,其它的要小心啦,小马拉不动大车。。。。。。。。

网友G:
不要操作系统就当MCU用啦

网友H:
回7楼:

裸奔的TCP/IP协议栈必然是功能极不完整的协议栈,很多原本应该有协议层实现的功能被迫放到应用层去实现了,用起来很受限制的。还不如用操作系统跑一个完善点的TCP/IP协议栈。

网友E:
回10楼

俺用的是lwip V1.3。感觉相当完整。

FEATURES

  * IP (Internet Protocol) including packet forwarding over multiple network
    interfaces
  * ICMP (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 for network maintenance and debugging
  * IGMP (Internet Group Management Protocol) for multicast traffic management
  * UDP (User Datagram Protocol) including experimental UDP-lite extensions
  * TCP (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 with congestion control, RTT estimation
    and fast recovery/fast retransmit
  * Specialized raw/native API for enhanced performance
  * Optional Berkeley-like socket API
  * DNS (Domain names resolver)
  * SNMP (Simple Network Management Protocol)
  * DHCP (Dynamic Host Configuration Protocol)
  * AUTOIP (for IPv4, conform with RFC 3927)
  * PPP (Point-to-Point Protocol)
  * ARP (Address Resolution Protocol) for Ethernet

RAW API用起来也不见得有多麻烦。
现在的裸奔设计框架,已经相当强大了。

用操作系统当然好,但目前没找到合适的。
linux:太庞大。
uCOSII:太弱小。
vxWorks:貌似很贵。

网友H:
re

lwip也要有操作系统的支持才能实现其全部功能,裸机程序只能实现基本功能。一些传输层和IP层具体部分的算法不用操作系统支持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

以下是LWIP文档原话:
The sys_arch provides semaphores and mailboxes to lwIP. For the full
lwIP functionality, multiple threads support can be implemented in the
sys_arch, but this is not required for the basic lwIP
functionality.

网友I:
RE

ARM7大多都不跑OS.
最多是UCOS-II.而且几乎是大材小用.除了实时内核,UC-FS UC-GUI基本都用不上...

感觉现在ARM7就替代原来要求比较低的MCU+DSP.兼备控制和计算能力.
但实际计算能力还是很有限的..

网友J:
arm7 用操作系统的肯定没有裸奔的多

网友K:
ARM的开发模式与以前不同了,

    以前51单片机软硬件全由一个人完成,而且程序空间小,所以不用OS。现在时代变了,总不能刻舟求剑,该变的还是要变。

    如果现在提供给你现成的RTOS平台,不用你自己移植,包含bootloader、完整的TCP/IP、FS、GUI、USB等各种部件,可以按需配置,内核也可以根据需要配置掉,体积小,功能强,自动电源管理,智能低功耗技术,提供完备的应用层范例代码,只要照着抄并稍微改动一下即可,你还有什么理由不用RTOS呢!

    linux庞大,uCOSII弱小,vxWorks很贵,那就选择ecos吧。如果你割舍不下裸奔,那也选择ecos吧,ecos支持裸奔。lwip的功能不全,ecos里本身就支持openBSD、FreeBSD、lwip等协议栈。ecos还支持UNIX I/O的文件系统......

    RTOS应该比裸奔速度快、稳定可靠、有利于多人协作开发,容易技术积累......ARM7上用ecos简直太合适了。

更多内容,详见:
《培训系列“丛书”》
www.armecos.com
-----------------------------------
More details, see:
《"Series Books" of Training》
www.armecos.com

网友J:
re 楼上的

我知道你是高手,但是说RTOS 比裸奔速度快这一条鄙人可不敢苟同

网友L:
看场合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计过ep9302,这个是个工业级,没显示的有ARM9内核的嵌入式cpu,可以拿来做专门的数据处理什么的。如果拿ARM裸跑,个人认为还是玩单片机的好。简单啊
ARM7仍然采用冯.诺依曼体系,所以也就泡泡uC系统,如果用到实时操作界面什么的话还是用ARM9以上的好。

网友M(2014-02-10):
引用 网友L: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设计过ep9302,这个是个工业级,没显示的有ARM9内核的嵌入式cpu,可以拿来做专门的数据处 ...

请问,如果ARM7的CPU裸奔的话,编程方式和51单片机相似吗?使用Keil uVision4可以支持ARM7的芯片,在插入头文件的时候,貌似和51的很不一样啊!我现在在学ARM7的,想先使用proteus来学习一下!请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