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9315 LCD 显示问题

楼主(2008-08-06):
ecos 下LCD/VGA显示问题

LCD初始化部分从Linux下扣出来。出现的问题是在刷新显示BUFFER的时候显示屏数据乱,刷完后正常。猜想可能是LCD设置或者是刷新LCD数据步骤有问题。是否刷之前要做什么处理(强烈鄙视Cirrus Logic 的PDF文档不能用金山词霸,好麻烦)

网友A:
re

很奇怪,照说显示正常了的话,后面直接写buffer就可以了。
刷之前不用进行什么操作,是不是你刷屏速度太慢了?
可以试试9315的图形加速

楼主:
r

好象不是太慢,而是太快
我是用memcpy来传送的,后来我改用for来传送而且每传送一个点还延时一下就不闪了
一直找不到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B:
PDF

文档加密了,下个软件去掉密码就OK了.上网找pdf password remover.

网友C:
Foxit Reader

Foxit Reader,这个打开,金山可以取词的.adobe的貌似不行.

楼主:
知道问题了

要把LCD控制器的总线优先级设为最高级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