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在redhat9中安装mizi linux出现了几个问题!!

楼主(2008-08-06):
我在XP中用虚拟机安装了redhat9,安装类型是workstation,顺带装了vmware tools。
根据阿楠整理的embeded-linux-introduction.pdf,我仿照写了hello.c,在redhat中运行gcc c hello.c成功生成了.o文件,然后运行insmod ./hello.o
出现:bash: insmod: command not found
问:该怎么解决?
根据阿楠的embeded-linux-introduction.pdf安装mizi linux:
我下了mizi linux的ISO文件,发现源中的rpm包的版本根pdf记载的有点出入,有三处不同:
source:cross-armv4l-gcc-2.95.2-5mz.i386.rpm
PDF:   cross-armv4l-gcc-2.95.2-10mz.i386.rpm
source:cross-armv4l-gcc-c++-2.95.2-5mz.i386.rpm
PDF:   cross-armv4l-gcc-c++-2.95.2-10mz.i386.rpm
source: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i386.rpm
PDF:   cross-armv4l-qtE-custom-1.5-4mz.i386.rpm
在安装其它包的时候没有问题(root),但是
运行命令:rpm -Uvh 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i386.rpm
出现错误:error: Failed dependencies:
        glibc = 2.3.2-4.80.6 is needed by 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
        glibc-common = 2.3.2-4.80.6 is needed by cross-armv4l-qtE-custom-1.5-3mz
请问:对于这个问题我该怎样去解决?
请指点,谢了!!

网友A:
没用过虚拟机

网友B:
问题:同一楼

我晕。。。。。。。。。。。。
我在硬盘上安装了redhat9,还是出现上述一样的问题,为什么?
请问:你们在装redhat9的时候选择的是什么模式,是workstation还是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