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ke Menuconfig 错误问题?(已解决)

楼主(2008-08-07):
(无正文)

网友A:
把错误帖上来,这样兄弟们才方便给您分析

楼主:
还是有问题

在FC8下编译linux-2.6.8.1出现的错误。虽然这一步通过了,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root@localhost linux-2.6.8.1]# make menuconfig

  HOSTCC  scripts/basic/fixdep

  HOSTCC  scripts/basic/split-include

  HOSTCC  scripts/basic/docproc

  SHIPPED scripts/kconfig/zconf.tab.h

  HOSTCC  scripts/kconfig/conf.o

  HOSTCC  scripts/kconfig/mconf.o

scripts/kconfig/mconf.c:91: 错误:对 ‘current_menu’ 的静态声明出现在非静态声明之后

scripts/kconfig/lkc.h:63: 错误:‘current_menu’ 的上一个声明在此

make[1]: *** [scripts/kconfig/mconf.o] 错误 1

make: *** [menuconfig] 错误 2

[root@localhost linux-2.6.8.1]#

解决方法 :

进入srcipts/kconfig/mconf.c

注释掉出错的一行,

  91 //static struct menu *current_menu;
用很么软件进行编写这个mconf.c文件,因为它是二进制,用VI的话,只能看不能改。

楼主:
ok

在mconf.c第91行修改,即前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