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disk下保存配置文件

楼主(2008-08-15):
最近看到一个linux+arm+nand flash方案用的是ramdisk做根文件系统,nand flash被分为5个区,bootloader, params, kernel, fs, data. ramdisk是不能保存数据的,所以这个方案中是把配置文件保存在一个挂载在/mnt下的一个目录中。我想他应该是用flash的data区来保存这些配置文件。kernel中也选择了支持yaffs,但却没有看到他把data区制作成yaffs之类的文件系统,那他是如何把data区挂载到/mnt下,并且像普通文件系统一样的操作呢?望指教。

楼主:
yaffs

谁有比较详细的yaffs资料,请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A:
...

 我的博客上有一篇**,是jffs2的文件系统,要解决的问题跟ls一样,只是不同的文件系统而已。你完全可以参考看看。

网友A:
刚刚才传上

 不好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