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能烧到FLASH里去的最简单ARM7程序

楼主(2008-08-15):
我现在用ADS+H-JTAG,能在RAM下DEBUG。但是断电后或者重启,程序就没有了。我是用simple image上设置,不是用分散加载文件。说实话分散加载文件是什么意思也不懂。我参考《阿南ARM调试笔记》一步步来的,但他没有把程序烧到FALSH去。
   我用LPC2132,现恳求各位老师能给我个完整的ARM7例子程序。谢谢。我邮箱是yulutong1982@sina.com

网友A:
设置RO_BASE=0x000,RW_BASE=RAM_START_ADDR就行了

网友B:
...

 lz,这还搞那么复杂,直接在网上下个lpc213x工程例子,里面自动设置好了,再在里面加程序就可以了。
 关件是那个分散加载文件对了就可以。

网友C:
用HJTAG配套的FLASH烧录程序把你调试完的烧进去即可

楼主:
2楼seekfor我太爱你了

就如你说的,改好后,就可以烧进去了。哈哈。谢谢。捆扰我好几天的问题。
我还想提2个问题:
1 怎么不用管具体型号FLASH的起始地址?
2 0X0,是BOOTLOADER启动么?我程序没有什么映射啊,怎么不是从FLASH地方0X8000开始执行啊.

网友D:
bootloader不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