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在ARM上移植手机上用的屏可行性讨论

楼主(2008-08-27):
手机上用的那种,8080接口的,适合在ARM7没有TFT驱动的使用,
通过GPIO驱动就可以,
总线只有D0-D7,WR,RD,CS,RESET,类似FLASH的读写
屏自带了DRAM,只要往屏的RAM里写数据就可以,屏自己刷新,

按理说很简单,不过我还没试过,有哪位兄弟做成功了的,说一下

网友A:
当然可以,很简单的

楼主:
这样的屏也便宜

QVGA的带触摸才50块钱左右

网友B:
这样的屏也很小,1寸左右

网友C:
50元买不到吧

我遇到的QVGA都在60多元以上,是16位数据线的,ARM与其搭配天衣无缝.

网友D:
手机本来就是arm居多。

速度比较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