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产时NandFlash 如何写入程序

楼主(2008-09-04):
量产时NandFlash 如何写入程序,用编程器写入的话可能会有坏块存在,如果使用JTAG+U口又太麻烦,各位有什么好的建议吗?

网友A:
NandFlash允许有一定的坏块

有些编程器中有坏块管理机制,如ZLG的SmartPRO 5000U

网友B:
ZLG的坏块管理有问题,实际测试经验

网友C:
坏块管理每个系统都不一样.

NAND FLASH千万不要用通用编程器烧.
如果你有坏块管理程序那就自己做个专用编程器,这是最快的.
否则的话就只能在工厂放很多电脑用JTAG或是串口等烧录.

网友D:
基本都使用BOOTLOADER烧

当然可以先用编程器烧,发现坏块后使用BOOTLOADER烧。

BOOTLOADER是少不了的,程序升级什么的就靠它。

网友E:
!

都是自己做的烧录器...

网友F:
自己做烧录器

自己做烧录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