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Link无法找到LPC2132,为什么呢?

楼主(2008-09-04):
借论坛宝地问个问题:
我买了周立功LPC2131的开发板,J-Link在该开发板上可以正常使用,但我自己按照深入浅出ARM7中的原理图作

了一块板子,将LPC2132焊上去,J-Link一直提示无法找到设备。
目前的线路连接是:
6,18,25,42,50,59接地
7,23,43,51接电源
61,62接11.0592M晶体和电容,用示波器可以看到11.0592M正弦波
57接复位芯片CAT1025
20(TRST),24(RTCK),52(TMS),56(TCK),60(TDI),64(TDO)接JTAG。
另外,P0.11和P0.14上拉。
目前的接法就是这样,但J-Link无法找到LPC2132,请问为什么?   请大家帮忙,多谢,多谢。

网友A:
你看下JTAG的供电电源是否有3.3v

 如果小于3.28V是不行的。
 如果你PCB板子和焊接问题排除后,还有一般跟复位电路有关。复位电路不好使。。。

楼主:
JTAG电压?

你好,我刚才测了一下JTAG的电压,3.285V,JTAG的3.3V电压是由一个1117-3.3V提供的,应该没有问题。
复位电路么,我用的是CAT1025,电路原理图和深入浅出ARM7中的原理图一样的应该也不存在问题吧。
为什么J-Link找不到LPC2132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