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的两个晶振分别是什么作用

楼主(2008-09-05):
ARM为什么要用两个晶振啊,一个12MHz,另个32768Hz的,12MHz的是提供时钟的。那个32768的是什么作用啊? 不要32768的那个晶振可以吗?没有它Jtag
怎么不能用啊?
高手指点啊

网友A:
仔细看手册吧!

没什么好说的!

网友B:
32768Hz是实时时钏RTC的,分频后可以无误差的得到1H的时钟,即1

网友C:
3楼正解

如题
 相关链接:http://www.embedsky.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