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10V工作电压的串转并IC

楼主(2008-09-14):
请问有没有10V工作电压的串转并器件

功能和HC595相同.
当时595只能到5V.

网友A:
找找cd4000系列的芯片

CC4000(CD4000) 系列,其工作电压为+3V~+18V。

网友B:
CD系列的可以

CD4014  CD4028看看,工作电压为3~15V.74HC的工作电压为2~6V

网友C:
CD系列的可能不好买到吧~

CD4011,我用过的,NND,不好买~

网友B:
CD和系列的芯片应该很好买呀

CD和系列的芯片应该很好买呀,除非是说CD4014  CD4028不好买,,不过这两种也没用过,那就不知道好不好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