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一个ARM启动的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08-09-15):
我的ARM启动时,有一段代码,是把ROM里的程序,COPY到ARM自带的RAM里,然后REMAP之后,程序就在RAM里运行,这里我有一个疑问:这样是不是太占用ARM的内存了?而且如果ROM里的程序代码很多怎么办?比如RAM只有8K,当我的程序大于8K就不能运行了,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ARM芯片是AT91M40800
谢谢了!

网友A:
RE

1 - 一般来说,程序在RAM里运行会比在FLASH里面运行快;
2 - 一般来说,如果系统扩展了外部SDRAM的话,RAM会比FLASH大一些;
3 - 如果你的系统的FLASH比RAM大,那就只能让程序在FLASH里面运行,当然可以做些优化,把部分程序放到RAM里去执行。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

其实这个原理和PC机是一样的,程序是存在硬盘里的(相当于FLASH),硬盘那得多大哦,可以存多少程序呀,而要运行这些程序都是在内存中运行的,也是调出一部份先运行,完了再调另一部分,

楼主:
有点明白了!

谢谢两位.但是怎么实现呢?我怎么知道内存里加载的运行完了?然后在程序里再去加载其余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