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统计ARM的cycle数

楼主(2008-09-16):
通过什么方式可以统计ARM的cycle数
我现在在armv5上做视频优化,想统计一下我写的汇编函数的cycle数,这样就很直观的知道优化后的函数同未优化的函数相差多大。
如何统计cycle数?
谢谢各位!
在线等!

网友A:
使用定时器

使用定时器,进入代码前启动定时器,执行完后关闭定时器,看看计数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B:
armulate 里面有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