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带硬盘处理IDE接口的ARM

楼主(2008-09-22):
(无正文)

网友A:
找了一下,没找到

不过可以看看飞思卡尔的MC9S12UF32以及台湾太和的FC1320
以上芯片带USB从,SD接口(非SPI接口),IDE接口

网友A:
主要是带IDE的ARM基本都是要外扩FLASH和SDRAM

即使芯片便宜,真个系统价格不菲,但是上述两个芯片内核速度不知道跟不跟得上。

楼主:
谢谢

估计很贵吧. 看了下带高速480MBps USB. SDHC接口.

楼主:
外扩FLASH和SDRAM已经在预算之中.

问题是那个高速IDE接口难找. 9315要一百多. 太贵了. 计划用40RMB以内搞定这颗MCU

网友A:
你可以看看飞兆网站上的报价

价格在应该你的预算之内的

网友B:
为和要挂硬盘?SD卡不是很便宜吗,4G容量对嵌入设备不小了

楼主:
re

项目要求挂高速硬盘.还要加FAT165/32.可以不跑OS. 因此要外挂flash. sram.

网友B:
哪个提的古怪要求?高速硬盘ARM驱动也高速不了

网友C:
建议楼主去火星找找看

楼主:
实际上高速也不是太高.

写2-3MB/S左右,读5-10MB/S左右. 需要写FAT处理程序. 因此可能需要用ARM处理器. 不知道40RMB左右能否买到合适的ARM处理起器

网友D:
要快的话只能外扩硬盘控制器,用DMA交换数据

不过你的那个速度并不快,多研究研究DMA吧

网友E:
要求不高~`

333M的PPC处理器,在LINUX2.6.23下测试,在40M/秒.

楼主:
tnx

如2440/2410可以外挂IDE. 但需要FPGA做DMA时序转换. 不知道该怎么做. 另外13楼所说的333M的PPC处理器是哪个处理处理器.成本是多少?

网友F:
Freescale i.MX31处理器带ATA接口

MX31基于ARM11内核,主频高达532MHz,具备硬件MPEG-4编码器,3D图形加速器及丰富的外设接口(UART,I2C,I2S,SPI,ATA,SD,CF CARD等)非常适合于低功耗的应用场合。

网友A:
Freescale的PowerPC和Coldfire都不便宜

可以看看winbond的arm9 W90P910和920,带IDE

楼主:
CGHA说的不错. 下午去问下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