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都开发ARM产品,请指教

楼主(2008-09-23):
51用了多年,最近在学ARM,正好公司有一开发任务,初步分析了下,用51好像资源不购,特别是程序存储51最大64K,好像扩展的空间没有,其它口线也不购用,最终决定用ARM开发,对自己比较有信心,想信应该可以开发出来.请大家指教.

功能要求:

   1.TFT LCD驱动(10.4)
   2.3个CAN总线接口
   3.声卡输出(用于语音提示)
   4.数据存储功能(将采集到的数据存储在芯片里,用于日后分析)
   5.按键检测功能
   6.程序里有主程序和数据,要求分开存放,主程序作为主要控制用,数据是控 制的依据,两者需经常更新,有在板更新功能.
   7.运算量很大,有图形显示界面,类似于地图.

    网上看了几天,ARM计划采用S3C2410,想一步到位,边学边干.有几个问题自己拿不定主意.

   1.自己画板子,好像要用6层板,做出来有点不太合算.想用ARM核心板,又担心工作环境不好,在接插部位有接触不良等现像.比较难选.

   2.操作系统没有过,不知怎么用,不用操作系统会有什么问题吗?如必须用,采用哪个操作系统比较稳定?

   3.想用5V的外围器件,好像又有很多问题,接口怎么办.

   4.因为工作量较大,不知这方面有人愿意合作吗??

网友A:
如果图形显示界面不是很复杂,可以不用操作系统,直接裸奔

10.4寸的LCD,分辨量应该要达到800*600了吧.3个CAN需要扩展.
S3C2410用四层板也可以,问题不大

网友B:
在板更新功能不难。灌点水

网友C:
re

还是外包吧,一个人可能搞不定,因为以前没做过
选2410可以,或者AT的ARM9,采取买核心板+自己做个双面板就可以了
CAN需要扩展,裸奔最好,但是那个类似于地图的LCD,不知道不借助图形化工具行不行。
选操作系统的话,你需要写CAN和按键的驱动,虽然难度不大,但是至少需要知道linux或windowce的驱动开发知识,这不是几天能学会的,还有图形界面,minigui,qt 或EVC,也需要时间学,一些多线程,IO文件操作......基本知识还要学,反正一个人 很麻烦。

给个小建议:CAN和按键等用单片机,然后通过串口与ARM9通讯,这部分程序,你来写.ARM9采用WINDOWCE系统,程序叫你们公司的VC程序员写,任务就是应用程序,没有驱动开发,普通的VC程序员肯定能搞定。

楼主:
出差刚回来,感谢大家的帮助....

公司在成都,看来只能找人开发了.

   希望有成都的公司来搞,交流起来方便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