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DX ,9260用的是SST39VF1601 怎么用ULINK2下载程序?

楼主(2008-10-04):
请教DX ,9260用的是nor flash SST39VF1601 怎么在KEIL下用ULINK2下载程序?
不会ARM9.先下了官方的例程,LED闪烁,可以防真下到RAM里,但不回下到FLASH中
麻烦DX指教,谢谢了 ~
早知道当初应该用AT的FLASH,结果SAM-BA 不支持别的NOR FLASH,后悔死了~~
9260好象最大支持256M的nand flash 结果我焊了个512M的上去~囧~

网友A:
wiggler+hjtag,自己配置一下寄存器,然后就可以编程外部nor了.
也可以用wiggle+flashPGM,这个比较简单易用,只是速度慢点.
玩ARM9,keil和ULINK2有没有意义不大.有只wiggler就够用了.

楼主:
谢谢了

不过我用H-JTAG,不晓得怎么配置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