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FT的调色板是什么东东 , 哪位DX可以详细解释下

楼主(2008-10-06):
(无正文)

网友A:
就是颜色目录了,手机上的,太不方便了,哪天上网了再给你详

网友B:
就是颜色对应表

比如你的LCD像素RGB是6:6:6,也就是18位。那么送给LCD每一个像素的数据都要求是16位的。那么要把一个8位(256色)的数据送给18位的LCD,就需要用到调色板了,把每一个8bit对应到一个18bit数据表就是调色板了。

网友C:
Palette

调色板

网友D:
关于液晶的

楼主:
继续等待详尽解答 ...用过的高手请赐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