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rataFlash

楼主(2008-10-07):
谁能用通俗点的话讲解一下StrataFlash与其它Flash的区别

网友A:
这个我还没有听过啊!

网友B:
问前先查

StrataFlash系列支持多分区,也就是各个分区可以同时进行操作。

网友C:
RE

从用户的角度来看,区别不大的。不过INTEL的FLASH很多都支持OTP。

楼主:
楼上几位辛苦了

我从其它地方得到的答案是:StrataFlash支持XIP,这样不需要将程序搬到RAM中运行,好处是省电,,,,,,,,

网友D:
to 6

Norflash
都支持XIP,这样不需要将程序搬到RAM中运行。。。。

网友E:
问前先查 好习惯

我弱弱的问一下 XIP是什么啊  去网上查了下 全是些乱七八糟的解释
从7楼解释的看 猜想XIP 是一种让NOR FLASH 支持运行程序的机制?
因为看来了开发板上的介绍说程序都是从FLASH搬到RAM里面去跑的 难道说现在有XIP的NOR FLASH 可以自己跑程序  不用映射到RAM 去?

网友C:
RE

XIP = Execute In Chip 指的是程序可以直接在FLASH内执行。

所有NOR FLASH都支持XIP,所有NAND FLASH都不支持XIP。

程序是否需要拷贝/映射到RAM去执行,是用户决定的。不过一般来说,在RAM里面执行肯定会比在FLASH里面执行快。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和选择的MCU来决定。

假设一款MCU有64K片内FLASH,2K片内RAM,估计程序只能在FLASH里面执行,RAM用来放置变量。当然这里的前提是你不扩展外部存储,而且MCU也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F:
有一种NAND FLASH支持XIP的方法

FREESCALE的一个POWER PC的文档中说到,利用有些NAND FLASH芯片的PRE引脚,使NAND FLASH在上电的时候就可以读取数据,执行一小段程序实现引导,具体记得不太清楚了

网友G:
楼上说的和三星oneNAND很象

有了oneNAND,一般ARM芯片都可以支持nandboot,而之前只有2410,2440这类支持NAND boot的CPU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