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偏移问题

楼主(2008-10-07):
用S3C44B0X搞了个触摸屏项目,发现触摸屏在使用一段时间后就会有偏移,重新校准后使用一段时间又会有偏移,请高手指点,触摸屏部分电路在附件中
 相关链接:https://bbs.21ic.com/upfiles/img/200711/20071122121535842.rar

网友A:
TP质量问题,端电阻不稳定 ...

网友B:
触摸屏质量问题

我以前也用过  只不过不是偏移  是屏幕的点有些不够线性的问题  建议换个好点质量的
你说的偏移问题我以前听我同事说过  如果是整个屏幕很大范围都出现偏移 偏移值比较平均的话 可以做个小程序做为修正  效果还可以  当然质量源头问题嘛 修正了也只能将就用

楼主:
触摸屏质量问题

进口的屏我也用过,使用一段时间后也会有偏移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