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程序对于我自己编的程序是必须的吗

楼主(2008-10-09):
刚在开发板上调试JTAG小程序通过了  然后试验了下下载到RAM运行  感觉用JTAG调试程序跑的蛮快的  (在超级终端上看字符显示) 下载到RAM后让板子自己跑就慢好多了  不知道为什么 ?   当然 把电源一把再插上程序就没了
如果我要想把程序下载到FLASH里  那么FLASH里的BIOS 是不是就不要了?  我就想先搞个裸奔的小程序  把BIOS覆盖了行不? 还是说要FLASH里再找个空间装?
    发现论坛上有个叫twentyone的大侠  我看到你在杭州立宇泰ARM论坛的留言了  你也是买了那家的开发板吗  还是说你是立宇泰的工程师   方便的话 有些开发板的问题想请教你

网友A:
。。。。

twentyone 可是牛牛来的,全中国用的JTAG调试和下载H-JTAG工具都是他开发和奉献的,你这个小问题还问他?

 你说的问题,描述就有很大问题,看得晕呼,你用的什么系统和软件?
 BIOS,从ARM板子角度分析,一般有写在ARM里面,芯片出厂写好的,客户不能改动。自己写的u-boot和启动其他文件,也可以叫bois,这是可以改的。任何MCU都是有启动代码的,其实51也有bios,只是简单而已,仔细研究也可以看到。所以BIOS可以复杂可以简单,电脑得bois算比较复杂点,其实arm得u-boot也过负杂了,呵呵,还能将内核搞下去。windows的bois还不能将操作系统搞下去,如果那样时间上会昏掉。
 BIOS,不但你可以覆盖,而且可以改动成新的BIOS程序。

 你问得:bios程序对于我自己编的程序是必须的吗?
 完全取决你说的bios,你用的系统是什么?你看看你的bios程序是干什么的?再去决定是否要,当然就是几十行启动的汇编代码其实也可以叫bois的,只是简单点而已,那也是要的。

网友B:
51也有bios??能否讲解下!不圣感激!!!

网友C:
BIOS也可以理解成普通的裸奔程序,所以楼主完全可以用自己

程序去替掉它,不用担心呵呵

楼主:
谢谢

我家那个bios  其实就是我买的立宇泰的44b0板子 人家送的bios程序  有些测试硬件 支持几种下载方式的功能  没了他 自己程序一样能跑  对自己程序起支持作用的貌似是那个 44binit.s
  3楼问的51的bios  我猜不会是那个 stdio.h 和 reg51.h吧  那里面有些初始化的东西

   其实我不是学计算机专业的 提到操作系统就准备投降了   想把44b0当个单片机用着  用熟了再搞操作系统   从此就一路裸奔了

楼主:
汗···

我还以为twentyone 也是买那个开发板的 或者是对方的工程师 ···
    有眼不识泰山啊

网友D:
bios这个名字有点乱用了。

bootloader可不是bios,老水手们可能还用过bios中断。 基本输入输出系统, 加载完后还驻留。 早期的pc世界, 能弄bios的公司可就那么三,两家。

网友B:
大侠们讲解讲解BIOS与bootloader 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