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高手

楼主(2008-10-09):
图形文件二进制码,其头是:f9 fe 8a 00 28 a0 02 8a 00 28 a0 02.........。请问,文件是什么格式。比如可能是jpeg,bmp等,

网友A:
```

不知道你说的什么啊
 你发的是16进制的数字吧   图形转换的代码跟 转换机制有关系  你去下个
IMAGE2LCD   黑白的 2级灰度 4级灰度 16级灰度 256色  4096色···· 真彩色 的转换都有  貌似跟那个格式没啥关系吧  一般的转换软件都能打开 JPEG BMP等图片

楼主:
谢谢2楼高手

jpeg格式的二进制头是ffd8,但这个不是bmp,bmp头是4几。但不知这是什么文件格式的头

网友B:
linux 用file 命令,一般都可以查看文件类型

windows看不出来,贴到附件中我可以帮你看,今天出门,不在线了。

楼主:
谢谢4楼的高手

那明天我把文件贴上去,请您看看

网友A:
我错了

  貌似 没给楼主帮上忙   我不是高手  还是不误导别人了  原来你说的不是我理解的那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