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e 9261 LCD问题

楼主(2008-10-09):
编译完内核之后,下载运行,通过远程跟踪工具能看到进程在运行,像touchcalibrate1.exe等,通过ActiveSync也能进行同步,抓图之后也可以看到触摸屏的校正界面,按几次也能出现桌面。就是在LCD上什么也看不到,有点暗蓝色,不知道应该怎么配置!先谢谢各位大侠了,急!

网友A:
应该是LCD的参数没有配置好.楼主在9261的BSP源码包目录下

找一下LCD相关的初始化代码.

呵呵,楼主用的是9261,阿南没用过.如果是三星的,阿南就可以给你找一个,呵呵

楼主(2009-02-06):
结贴

问题解决了,参数计算的问题,结贴,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