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问问题

楼主(2008-10-09):
我在做存储器是用到四片K9WAG08U1M是发现每一片都还有2个R/B,从连接最简洁的角度,我应该把这8个R/B端接到LPC2366中呢?
忘高人帮忙!

楼主:
再次求教啊!

简单的说就是四片flash的R/B端是接到一起还是分开接到LPC上???

网友A:
可以一起连接

手册里面应该有说明R/B引脚是开漏输出,需要接上拉电阻,
8个R/B信号拧在一起就是线与
LPC内有上拉电阻,应该可以省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