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wangkj前辈:这个FPGA芯片可以用来做什么?

楼主(2008-10-10):
   我最近看到周立功出了个比较便宜的FPGA板子,核心板采用A3P030芯片,下面是他的新片介绍。顺便给个链接:http://www.embedtools.com/pro_kaifa/FPGA/EasyFPGA030.asp

芯片资源

 基于非易失性Flash技术,单芯片解决方案,上电即行;
 高度的安全性,保护知识产权;
 高度的可靠性,固件错误免疫;
 采用精细颗粒架构VersaTile,资源利用率高;
 具有30K系统门规模,一定的应用领域;
 提供1kbit的片内可编程非易失性FlashROM,信息存储;
 灵活高效的全局时钟网络,提高设计性能;
 在封装上,A3P030有132-QFN和100-VQFP两种;
 支持最大81个用户I/O,热插拔和冷备份。
  这个芯片可以用来做什么,我对FPGA不懂,不过感觉多学是有好处的,所以想买个板练练。这个资源适合做什么?能做个简单的单片机吗?或者可以用来扩很多串口?有什么典型应用呢?或者可以高速实现CRC校验一类?
 可能问的很幼稚,有劳各位前辈指点。

网友A:
不如epm240

epm240才10元,这个贵,容量还不如epm240。
这么小容量到fgpa就是cpld。

网友B:
re

还不如买个arm开发板,
芯片设计不是那个简单的事情。。。

网友C:
不同角度,不同价值

楼上两位都很有道理,本人也认同,但我想从本人想到的其他角度去讨论一下.
EasyFPGA030这个板子的确比较实惠,十分适合入门或者是评估用途,其他的FPGA板普遍要400-600.
CPLD,ARM的确也是一个学习的方向,本人也希望有兴趣的朋友买个板子来学习,这样更能事半功倍,同时,FPGA也是未来很有潜力的行业,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表面的价格问题上,如果非要这样,那我们还是学习单片机算了,几元的单片机比10元的EP240更节省,比ARM更容易学.

总结:如果是学习的角度,首先要考虑的是这个东西到底是否适合自己,是否有必要,而不是价格.如果是商业,当然就是性价比.

网友D:
要考虑是否是主流,非主流的东西学了意义不大

网友E:
RE

4楼是ZLG的人?

我建议新学一款芯片 还是从**的片子来。
先穿内衣。。 人家做好的东西。。 你能学到多少?

网友A:
a3p030 是假fpga,容量太小

还不如一般的cpld,说是fpga是厂家的宣传策略。

网友F:
分析的有道理!

要学主流,且价格更便宜!!

99块的末发板ZLG确实没赚头,但A3P030只能是一个大一点的CPLD。

网友G:
学习fpga还是采用大公司的较好

用altera或者xilinx。市场占有率高,后续的开发、技术支持都比较强大,开发资料也较多。小公司的产品,没有可靠和后续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