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款嵌入式ARM控制板,指标如下:

楼主(2008-10-16):
名称          参数

处理器        ARM920T@ 400MHz
              FPGA(处理视频)
内存          SDRAM  64M
CAN 接口      Can 2.0A/2.0B
RS232         板载5个
VGA接口       1个
复合视频输入接口    1个
SD卡接口      1个(支持≥1GB高速SD卡)
USB HOST      2个(USB1.1)
键盘          USB/Min PS2/RS232
以太网        2个10/100MBps(IEE802.3X)
NorFlash      8MB
NandFlash     64MB
启动时间      ≤15秒
分辨率        1024×768,刷新频率不低于75Hz
功耗          ≤5W
工作温度      -20℃—85 ℃
工作湿度      5—95%

操作系统      Linux嵌入式操作系统
-------------------------------
有现成的嵌入式ARM控制板请跟我联系,发邮件:hq_y@163.com
或者跟贴;
或者站内短信;

另外,最好是北京的,方便沟通和联系;

网友A:
需要请联系。

联系QQ;836596330
迄今为止最豪华适用的S3C2440开发平台!
  该产品采用“核心板(6层设计)+底版(4层设计)”模式,除具备一般开发板的功能以外,特增加工业级产品应用所需要的特定功能,并经过严格测试!可广泛应用于医疗电子设备、移动无线应用、网络远程监控、汽车导航系统、工业通讯网关、工业现场控制等领域。
  支持双网口、CAN总线、RS485总线、具有稳定适用的VGA/TV输出(分辨率达800*600,不同于其他方案,保证任何情况下不闪烁、无重影),除此之外,可帮助用户实现无线网卡、无线蓝牙设备的支持,并提供源代码!

价格:开发板+仿真工具 = 1580元

      开发板 + 3.5寸触摸屏 +仿真工具 +5DVD = 1800元

硬件资源
CPU
 三星S3C2440A,主频400MHz,可倍频至533MHz

内存
 64M,可根据需要扩展到128M

NAND Flash
 支持大容量flash,标准配置64M,可根据需要升级至1G以上

串口
 一个五线异步串口,一个三线串口

网口
 一个10M网口,带连接和传输指示灯
一个10M/100M自适应网口,带连接和传输指示灯

USB接口
 一个USB1.1 HOST接口
一个USB1.1 Device接口
可接无线网卡、USB鼠标键盘、USB蓝牙等设备

音频接口
 一路立体声音频输出接口可接耳机
另一路音频输入可接麦克风

存储接口
 一个SD卡接口
一个IDE接口可直接挂接硬盘

LCD和触摸屏接口
 集成了4线电阻式触摸屏接口的相关电路
目前支持3.5寸、5.6寸、5.7寸、8寸TFT液晶屏
3.3V/5V电源供电,可为多款液晶提供电压支持

摄像头接口
 板上带有一个2mm间距的20P插座做为扩展,用户可使用此扩展口连接 各种摄像头

时钟源
 内部实时时钟(带有后备锂电池)

复位电路
 一个复位按键;采用专用复位芯片进行复位,稳定可靠

调试下载接口
 一个20芯Multi-ICE标准JTAG接口
配有一块儿下载调试板,支持WIGGLER调试及JTAG下载

电源接口
 5V电源供电,带电源开关和指示灯

温度测量
 一个高精度温度传感器,如果您感兴趣,可以做一个多点的温度采集系统。

红外 一个一体化红外遥控接收头
AD转换 一个可调电阻接到ADC引脚上用来验证模数转换
EEPROM 一片IIC接口的EEPROM
总线接口 一个标准CAN总线接口
一个标准485总线接口

VGA接口 可接普通显示器,分辨率达800×600,任何情况下无闪烁无重影

TV接口 可接普通电视,分辨率达800×600,任何情况下无闪烁无重影

其他  四个用户按键
四个用户LED
一个PWM控制蜂鸣器

软件资源

Bootloader:

启动时间
 可以设置启动时间

启动方式
 可设置默认启动方式,WINCE或Linux

下载调试
 支持USB及串口方式下载,可以通过USB将OS或者应用程序下载到内存进行调试

FLASH管理
 支持FLASH的烧写、擦除、坏块管理等功能

其他
 支持双操作系统
Linux可自行设置添加启动参数
支持cramfs、yaffs2两种文件系统的烧写

嵌入式Linux操作系统:

内核
 Linux 2.6.12内核
支持cramfs/ramfs/etx2/fat32/nfs/yaffs2等文件系统

文件系统
 目前提供cramfs和yaffs2两种格式的文件系统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Serial device driver)
块设备驱动(包括IDE硬盘,SD卡)
Nand Flash驱动
网卡驱动 (支持双网卡)
实时时钟驱动
USB Host驱动
显示(LCD/VGA/TV)驱动
触摸屏驱动
CMOS摄像头驱动
CAN总线驱动
USB摄像头驱动
温度传感器驱动
LED驱动

网络协议及网络应用程序
 完整的TCP/IP协议
Telnet服务器
Telnet远程登录
FTP服务器
Web Server

图形界面
 QT/Embedded 支持文件浏览器、mediaplay播放器等

USB设备支持
 优盘、移动硬盘、USB鼠标、键盘、USB HUB、USB蓝牙适配器
USB 摄像头(中芯微301系列芯片)

LCD显示
 支持320×240、640×480、800×600、1024×768分辨率

VGA/TV显示
 最新的VGA解决方案,支持800×600分辨率,无任何闪烁

常用命令
 cat,chmod,discard,echo,flashfsd,flashwrite, free,genhtml,hostname,init,kill,loader,ls,mkdir,mount,ps,reboot,rm, smanaged,sysconf, yes,insmod,lsmod,rmmod

编译工具
 交叉编译环境链:2.95.3、3.3.2、3.4.1

其他
 提供环境搭建、内核配置、应用程序开发、驱动程序开发等教程及例程源码。

 FTP服务器                  Telnet服务器

  USB 摄像头网络显示               Web Server

  QTE图形界面               世界时间

  文件浏览器               图片浏览器
  视频播放               手写输入

游戏              游戏
WINCE操作系统:
版本
 Windows CE 5.0

驱动支持
 系统中断和系统时钟驱动
串口驱动(支持三串口)
SD卡驱动,支持热插拔,最高支持2G
Nand Flash驱动 (支持并可自动识别64M、128M、512M、1G容量的flash)
以太网卡驱动(双网卡驱动,支持两个网卡同时工作)
实时时钟驱动 (掉电后可保存时间)
USB Host驱动
USB Slave驱动
液晶(LCD/VGA)驱动
触摸屏驱动 (四线电阻式,支持从3.5至10.4英寸LCD型号)

LCD显示
 支持320×240、640×480、800×600、1024×768分辨率,并可动态调整

VGA/TV显示
 最新的VGA解决方案,支持800×600分辨率,无任何闪烁

USB设备支持
 优盘、USB鼠标、USB键盘、USB HUB、USB蓝牙适配器
USB无线网卡

其他
 支持MediaPlayer播放器、IE浏览器等。
支持注册表保存功能
支持USB同步功能
支持MFC、.NET2.0

图片浏览                媒体播放器

注册表管理器              修改分辨率

IE浏览器               游戏

温度测试程序             串口测试程序
无操作系统支持的应用程序开发DEMO(ADS环境下开发)
测试功能
 蜂鸣器
实时时钟
A/D转换
按键及中断
红外接收
温度传感器
IIC EPPROM
485总线
CAN总线
Led测试
VGA测试

开发套件包含的内容
1、一块已测试好的 TE2440V2 开发板(包括核心板与底板)
2、TE2440V2 用户光盘
3、一条串口线(一头针一头孔)
4、一条网线(交叉网线)
5、USB 线一条
6、一个5V 直流电源
7、一个仿真下载多功能板
8、一个包装盒
9、3.5" TFT Sumsang LCD 一块 ,带触摸屏,带触摸笔

  开发板套件                  外观
光盘包含资料
1、 ADS v1.2安装程序(评估版);
2、 ADS v1.2的JTAG调试软件;
3、 烧写工具软件;
4、 串口工具软件sscom32.exe、dnw.exe、tftp.exe;
5、 USB Device接口驱动程序;
6、 BOOTLOADER源代码;
7、 非操作系统测试程序源码;
8、 Linux for S3C2440内核源码包、文件系统、应用程序源码以及编译工具;
9、 Windows CE for S3C2440 BSP包以及Platform Build集成开发工具;
10、核心板、底板电路原理图(PDF格式);
11、详尽的用户手册;
12、全部芯片手册及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