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在ROM里跑 JTAG调试也支持吗

楼主(2008-10-18):
我在ADS中设置 RO BASE 0x0c008000  编译后的程序 通过ARMjtag 在AXD环境下调试 效果好好的  这个是在RAM中仿真吧
然后
我在ADS中设置 RO BASE 0x00000000 编译后直接烧写进ROM 再开AXD和ARMjtag调试 程序好像也可以跑  但是老是跑飞 经常乱跳   一模一样的程序啊
难道说  JTAG调试就支持在RAM里  我用的是那个ARM7调试代理 V1.51版本 好像是个叫 Tang-Zhong gen 写的软件

楼主:
RE

是不是问的太小白了.......JTAG具体是个什么东东 我没概念··
    只知道不开JTAG  AXD是打不开的 看了一些实验板说明书 介绍的JTAG调试都是在RAM里进行的  我是不是太菜了 把程序烧到FLASH里 还用JTAG调试

网友A:
。。。

 是不是问的太小白了.......JTAG具体是个什么东东 我没概念··

JTAG是什么?google吧。
如果还不明白,你问问twentyone大侠!

楼主:
RE

去网上搜索看过了····  还是不太明白啊
    好像只支持RAM调试   菜鸟学习要慢慢来··

网友B:
楼主玩过单片机吧.管他JTAG是什么东东呢,只要能调试就把

作仿真器或调试器好了.
它是可以在ROM里仿真的,但通常如果在ROM里需写烧写,所以比较麻烦,也较慢,所以一惯的做法是装载到RAM里仿真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