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问:ADS1.2下点击进入AXD调试,怎么不能将程序下载到Flash中?

楼主(2008-10-19):
在工程的分散加载文件中,已经指定将程序加载到0x0位置处,但执行了如题的操作后,程序并没有下载进去,这是怎么回事啊,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楼主用的什么仿真器?不能直接支持Flash的烧写吧

楼主:
H-jtag,可以支持flash烧写

由于我以前一直使用从ADS1.2下点击进入AXD调试这种方式烧写Flash,但最近换了一个控制器后就不能这样做了(还有一次短路事故,但事后证明Hjtag没有坏,可以下载hex文件,但从ADS1.2下点击进入AXD调试,烧写的内容错误,或者是空的),只能采用先烧写Flash再加在Debug Symbol Image的方式调试。

但我还想知道是啥原因造成不能那样做的。为什么以前可以,是不是我在ADS或AXD中设置错了什么地方。

谢谢阿南!

网友B:
楼主怎么设置的

楼主怎么设置的,可否贴出来看看,俺学下

网友C:
ADS1.2如何烧写FLASH

我每次烧写都是在编译后,进行调试的时候自动烧写到FLASH中的,但我还是想先烧写FLASH,在进行调试